紧急请教!!!

楼主(2004-12-04):
紧急请教!!!   我们在一个压力测量过程中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在AD采样中调整好GAIN 和 OFFSET 后,第二天零位又发生了漂移.百思不得其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要考虑力的调整呀。是不是位置不同,力的作用点也不同中呀!

网友B:
是非线性化问题!

楼主:
那么请问高手:问题是压力变送器还是AD采样模块????我一直在等啊

网友B:
压力变送器你是改不了的,也不用你改!一般是标准4-20mA输出,不知道你的采集模块是哪家的!一般调试3个点就可以了,用标准信号发生器分别加4mA、12mA和20mA记录对应采集模块的数值,修正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asasas: 台达的AD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