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三菱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12-04):
我有一台三菱S540 2.2KW变频器,使用中经常出现无电压输出,而RUN指示灯闪烁,频率显示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该如何处理?多谢!

网友A:
启动端子STF接线是否松了,或参数恢复出厂值!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留言!但我想应该不会是STF松的问题,因为用RUN键启动也是这种情况;同时参数也已进行调教,未有改善。

网友B:
如果想利用三菱变频起器(FRA540)PC端子作24V电源,怎样接线把FU,RUN,OL信号输出?

网友C(2007-12-18):
问题解决了吗?我厂F500,22KW面板操作,同样问题。

网友D(2008-01-23):
我们以前碰到无输出电压的就退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