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 [AR1,P#0.0] 指令

楼主(2004-12-04):
请问:关于SIEMENS的S7-300的如下程序: network1: L #DP_Address // Ladda DP-buss address SLW 3 LAR1 network2: OPN #M_DB L IB [AR1,P#0.0] //Data from x: Status Word 1 T DIB 36 T DBB 0 L IB [AR1,P#1.0] T DIB 37 T DBB 1 L IB [AR1,P#2.0] //Data from x: Status Word 2 T DIB 38 T DBB 2 若#DP_Address =10 , #M_DB=32 , 则在运行后,DB32.DBX2.3中的数为哪里的数?为什么?

网友A(2005-01-28):
根据我的理解应该是 第32号数据块中的第2个字节第3位的数 你再考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