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PLC可以直接控制伺服/步地进电机

楼主(2004-12-04):
用PLC可以直接控制伺服/步地进电机吗?一次可以控制几个?可以进行插补/弧圆度及加减速运行吗?

网友A:
可以,一般PLC控制多个电机要加模块,除非您是编程高手,对PLC有特殊爱好,否则,还是选多轴运动控制卡或CNC做比较好。

楼主:
可以,用ORMON可以随意设定运动行程

网友B:
兄弟:现在很多的厂家的PLC都可以控制伺服或者步进,三菱的,台达的;OMRON的;都可以。西门子的有没有我不知道。 一般的一台主机可以带2台,如果加轴卡可以到10几个轴

网友C(2008-06-09):
可以啊 用脉冲、模拟量或通讯

网友D:
加啥轴卡,采用贝加莱的PLC,本身集成运动控制功能,凸轮.齿轮,CNC等功能,插补/弧圆度及加减速运行就不用说了,你只需要一根网线就可以把PLC和驱动器连起控制了,.最多支持253个轴.全数子化的伺服.需要资料的,留个方式

网友E:
“全数子化的伺服.需要资料的,留个方式”

请解释你所描述的全数字化。谢谢

网友F:
具体说说贝加莱的PLC

网友G:
汽车可以装1500人

可是,真要装这么多人一般还是找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