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插补功能啊!

楼主(2004-12-04):
本人为新入伺服行当,想教各位大虾,伺服中常用到直线或圆弧插补功能,有那位大具体给小弟解释一下,或指点看一下相关的书!非常感谢!

网友A(2007-10-06):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找本数控或运控方面的书看看。

网友C:
插补----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切削加工.通俗易懂.直线插补即直线切削加工,圆弧插补即圆弧切削加工,ok?

网友D:
简单的说,进给运动的信息输入到数控系统后,数控系统运用软件<存储程序>的算法,在轮廓的起点和终点之间计算出若干个逼近理想轮廓的中间点的坐标值,而后以脉冲形式的指令对个坐标轴进行进给运动任务的分配,从而对沿指定轮廓的进给运动实现控制,这就是插补。

直线和圆弧是构成工件轮廓的基本线条,因此大多数数控系统都具有直线和圆弧的插补功能.在高档次的数控系统中还具有抛物线、螺旋线等插补功能。

目前应用的插补方法分为两大类:基准脉冲插补法和数据采样插补法。

基准脉冲插补法又称为脉冲增量插补法或行程标量插补法。
这种插补方法的特点是每次插补结素后,数控装置向每个运动坐标轴输出基准脉冲序列,驱动各坐标轴的电机转动。每个脉冲代表机床移动部件的最小位移,脉冲的频率代表移动部件运动的速度,而脉冲的数量代表机床移动部件的位移量。这种插补方法有:逐点比较法、数字积分法、比较积分法和最小偏差法。

数据采样法又称为数据增量插补法或时间标量插补法。
这类插补方法的特点是插补输出的不是单个脉冲,而是标准二进制字。插补运算分两步运行:第一步为粗插补,在给定的起点和终点的线段上插入拖干个点,即用若干条微小直线段来逼近给定线段,粗插补在每个插补周期中计算一次;第二步为:精插补,它是在粗插补计算出的每一微小直线段上再做“数据点的密化”工作,。一般将粗插补运算称为软插补,用软件实现,而精插补可以用软件,也可以用硬件实现。数据采样插补法常用的有:扩展数字积分法、直线函数法、双数字积分法等。

网友E(2019-05-23):
下面介绍 什么是插补

  本套视频

你们可以先看下视频教程   三菱PLC

QD75 简介LD75 圆弧插补 直线插补 视频教程

https://pan.baidu.com/s/1uZErLeQYixh7HdFao-A7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