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OP-170和S7-200连接

楼主(2004-12-04):
本公司欲进行改造,计划使用OP-170和西门子S7-226通讯,请各位指点如何通讯,谢谢

网友A:
没有问题,在protool里面设置就可以

网友B:
首先在STEP-7-MICRO/WIN32 内的系统块内的端口表中将PLC 地址设成0 ,再在PROTOOL 中控制器中的参数内的地址设置成1,如两个屏,第二屏设成2。波特率:9.6。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