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画面制作!

楼主(2004-12-0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组态王中自带的图库画面不很实用,我想自己做一些适合自己工程需要的画面,由于我刚刚接触,不清楚如何自己制作,是否需要专用画图软件,那位知道望赐教!谢谢!

网友A:
你自己画好了,用Photoshop画,或者用画图软件也行,就是效果要差一点,然后用“点位图”的方式加栽进来就行了:)

网友B:
呵呵,组态王的图画部分算是做得好的了,还比较花哨,就是控制部分相对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