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液位传感器

楼主(2004-12-06):
请问谁家有便宜的液位传感器,测量量程80cm,测量精度不要求很高,做太阳能热水器液位检测用,大量用。13835984678

网友A:
你好! 不知你要什么价位,输出什么信号,需要的量有多大,只有说清楚,才能给你定位价格。

楼主:
价格最好在100以下,输出信号可以为电阻、电流、电压。谢谢!

网友B(2007-07-21):
我也需要液位传感器,1.5-2米,输出0-10V.

网友C:
有100元以下的液位变送器吗?

网友D:
可以根据你们的要求定做

网友E:
如果要分段控制,价格应该好办,连续测量就没希望了!个人认为,是不是可以通过控制流量来控制液位,这个造价可能会低些

网友F:
我们公司有拉线(绳)式位移传感器,拉杆式电子尺,都是用于液位传感器,液压机械,喷涂设备,注塑机等机械设备上使用。
不过我们公司销售这些产品几年,台湾的或进口的都没有像楼主要求的80cm长度低于100元。

网友G:
原则:别想得太复杂了,也不要盲目求全,能用开关就绝不用连续的。
根据你的价位要求,选浮球开关就可以。就是类似厕所马桶那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