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历史表格中时间条件的问题

楼主(2004-12-06):
最近在用mcgs的网络版5.5开发一个项目,需要客户端也能浏览到历史存盘数据,所以用历史表格控件,但是试验按变量设置时间范围处理存盘数据方法是,怎么也不成功,历史表格根本没有输出,检查组态也没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谁有例程请发到我的邮箱tianlianglu@etang.com,非常感谢。

网友A:
请问你是在客户端做的历史表格查询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不能够直接在客户端输入查询时间浏览,而是输入了时间以后利用一个按钮去触发服务器端写的策略(具体是实现刷新服务器端显示历史表格的窗口),只有服务器端浏览到的历史数据发生了变化(即经过了刷新)才能够在客户端看到!

楼主:
我的确是在想在客户端查询,实现的思路也是如lclc这样设计的,但是我实验时发现在服务器端用用变量设置时间来操作存盘数据都不行,我公司有人前段时间试验也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谁有例程能否发一个给我,非常感谢。tianlianglu@etang.com

楼主:
是不是时间改变后的有一种方法使历史控件刷新一下(执行新的查询)?这种方法是什么?

网友A:
刷新窗口啊!用窗口方法中的refresh来实现就行了!

楼主:
现在服务器端可以实现了,但客户端的历史表格数据并没有与服务器端的一致,除非客户端关掉带有历史表格的窗口重新再打开才能实现一致,还有其他什么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