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互锁程序

楼主(2004-12-06):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什么是PLC程序互锁,多谢!!!

网友A:
这个提法好象有点问题吧,PLC程序互锁没有听说过啊,不过应用PLC的程序功能来设计外电路的互锁电路到是有的。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还是您有其他的意思,可以解释的详细些吗?

楼主:
非常感谢,我也是刚开始使用PLC的,我用的三菱的Q00型PLC,说的就是你那个意思。我的msn是seaice930@sina.com,希望能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