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问題
No。18

楼主(2004-12-06):
哪位兄台可以提供一下PLC直接控制步进电机的接線图和控制方法?不胜感激!!! (是不是PLC直接给眿沖给驱動器?)

网友A:
PLC不能直接控制步进电机,必须通过步进电机控制器。

网友:
是不是PLC+控制器+驱動器+步进电机? 如果是简单的位置控制,可不可以不用控制器.

网友B:
PLC+驱动器+步进电机 PLC要有高速脉冲输出。我们一般会在驱动器上串接5V进去。

网友C:
三菱的FX 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