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知道opc服务器怎么连接DCS系统啊?

楼主(2004-12-06):
哪位高手知道opc服务器怎么连接DCS系统啊? 我用的是浙大中控的DCS

网友A:
浙大的JX300X OPC安装过程是: 1、准备一台双网卡的机器,一块网卡连接到DCS的HUB上,另一块留着连接企业网 2、安装JX300X OPC SERVER软件包 3、将工程师站的*.SCO文件拷贝到OPC 服务器指定目录并配置。具体参考手册。 此类的工程我已经实施了许多,主要是将各家的DCS数据通过各种接口采集到IP21实时数据库中。 周林 ZL5490@BJ1860.NET

楼主(2005-01-16):
IP21实时数据库是自己开发的吗?

网友B:
为啥要双网卡?,搞不懂,真是

网友C:
请问 你们说的opc服务器 指的是 超速保护系统么? 在foxboro的I/A里面好像没有这么复杂把

网友D:
双网卡用于实现数据分流.

网友A:
1.IP21是美国ASPEN公司的实时数据库,主流的实时数据库目前有INFOPLUS.21,PI,UNIFORMANCE等,一般石化企业选用IP21,钢铁、电厂行业选用PI 2.选用双网卡是因为DCS的数据是要采集到实时数据库并在企业内部进行数据共享发布,而企业里面的每家DCS上位机的IP地址在不同的网段,五花八门的各类地址都有,所以做一个综合的系统,就需要双网卡采集了。不用双网卡要不你就配高性能带路由功能的交换机。 3.OPC服务器一般包括软件与硬件部分。软件就是OPC SERVER软件包,硬件一般是一台用于安装OPC软件包的机器(也可以是一台已经用于现场操作的工程师站或操作员站)。一般我们讲OPC 服务器就包括了软硬两部分,其主要的目的是将自家DCS对外提供一个通用标准的OPC接口。 FOX I/A的OPC实施其实也比较麻烦,首先要在工程师站(SOLARIS系统AW51的或NT系统的AW70)安装软件包(FOX REMOTE API等),然后在一台OPC服务器上安装OPC软件包,再在工程师站上配置,允许OPC 服务器访问工程师站... ,我实施的工程中,FOX I/A的OPC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动不动还要修改FOX I/A自身系统的组态,否则有些数据点OPC取出后的数据是不变化的。

网友A:
晕,回复了半天看不见了,再发一次。 1.IP21是美国ASPEN公司的实时数据库,主流的实时数据库目前有INFOPLUS.21,PI,UNIFORMANCE等,一般石化企业选用IP21,钢铁、电厂行业选用PI 2.选用双网卡是因为DCS的数据是要采集到实时数据库并在企业内部进行数据共享发布,而企业里面的每家DCS上位机的IP地址在不同的网段,五花八门的各类地址都有,所以做一个综合的系统,就需要双网卡采集了。不用双网卡要不你就配高性能带路由功能的交换机。 3.OPC服务器一般包括软件与硬件部分。软件就是OPC SERVER软件包,硬件一般是一台用于安装OPC软件包的机器(也可以是一台已经用于现场操作的工程师站或操作员站)。一般我们讲OPC 服务器就包括了软硬两部分,其主要的目的是将自家DCS对外提供一个通用标准的OPC接口。 FOX I/A的OPC实施其实也比较麻烦,首先要在工程师站(SOLARIS系统AW51的或NT系统的AW70)安装软件包(FOX REMOTE API等),然后在一台OPC服务器上安装OPC软件包,再在工程师站上配置,允许OPC 服务器访问工程师站... ,我实施的工程中,FOX I/A的OPC感觉效果不是很好,动不动还要修改FOX I/A自身系统的组态,否则有些数据点OPC取出后的数据是不变化的。

网友A:
呵呵,抱歉,发重复了。我的网页一直没有刷新,都是CACHE闹的。

网友E(2005-06-21):
请问周林先生:ASPEN TECH北京代表处的联系方式,不胜感激

网友F: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浙大中控的ESP-iSYS实时数据库。

网友G(2005-07-23):
请教周林先生: 您有没有使用JX300X系统,读取PROFIBUS DP从站数据的经验? 能给我些帮助吗? 急、谢谢!

网友H(2007-10-19):
aspen 的 cimio for opc 真的很垃圾,如果你要调试的话,可能就像炼狱一样难受

网友I:
谁能说说ABB的OPC服务器怎么连接DCS系统?

网友J(2009-05-13):
那位大虾知道如何从CIMIO读取实时数据,用什么技术可以读取?非常感谢

网友K:
ABB DCS可以联系我13651917255

网友L:
对:gengzhiqiang 关于

那位大虾知道如何从CIMIO读取实时数据,用什么技术可以读取?非常感谢

CIMIO 总是和IP21数据库相连接,我们有直接从IP21读取实时数据的OPC服务器,您 可以通过这个服务器轻松读取。这里有它的免费下载链接:

http://www.matrikonopc.com/opc-drivers/2251/index.aspx

www.matrikonopc.cn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