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舍问题

楼主(2004-12-06):
名电舍VT210S 型号H110A0KV 参数被锁,那位高手知道代码请发表高见, 若有说明书请发邮箱;diaozhi123456@163.com 小弟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B06-0=1111

楼主:
谢谢jerrygg: 面版与端字转换的STOP+LCL不起作用调那个参数 谢谢!

网友B:
运行时是不允许切换的,B06-0=1211则运行时也可切换,建议不要这样操作。B08-0=11送电后本机操作;B08-0=21送电后遥控操作。

网友A(2005-01-24):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所有参数恢复一下出厂值:B0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