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触摸屏上如何显示系统时间?

楼主(2004-12-06):
我用了部品中的日期显示图标放到BASE画面上,运行后显示有外框,但没有日期,不知道是否需要设置什么呢?拜托了.

网友A:
好像不用再设置什么的啊。你到offline里面看看时间日期是多少,把程序重传一次看看。

网友B:
你要确认你的GP是否已经和你的PLC或者其他的通讯设备已经通讯上了。因为GP没有和PLC通讯上的话,系统时间是不会显示出来的。

楼主:
谢谢!PLC连上去就有显示了.

网友C:
连上去就有显示,这样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D(2016-07-04):
引用 网友C:
连上去就有显示,这样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你好 请问你有闲置的西门子PLC模块以及触摸屏 AB模块吗  如有请联系Q2804217170  胡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电话 17771818907  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