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装置也许将有标准拓扑结构了

楼主(2004-12-06):
试验非常简单和容易,就是把四个普通交流380伏逆变器串联接入AC1520的整流直流电源,用 一个普通主控板控制,把一套六个触发信号用变压器隔离变成四套24个触发信号,没有其它任何改动, 无论A方案(无变压器,电机为多套绕组)、B方案(有输出变压器,电机为原电机)运行都非常好, 动态均压根本就不是问题。其主电路的等效电路与佳灵公司的是一样的,但我的动态均压不需要RC 吸收回路,因而有更高的可靠性.电机多绕组并不可怕,假设,变频器与电机相距30米,1500KW的电 机,电缆费用也就增加4-5万元,电机并不需要做大的改进,只需把原先串联在一起的线圈按匝数 拆分,像变压器一样多弄点抽头而已,槽嵌线根本不用改,最多碰到某槽要再分多一个绕组时, 加点普通的层间绝缘(因为层间电压没增加)就行了,但我的变频器便宜,估计无论大小功率 每千瓦也就600元上下,我的自动旁路单元非常简单容易,可构成高可靠性的系统。上海大学陈伯时 教授在我论文发表时,给予很高评价,他的意见是:此文对高压变频器和电动机绕组接法提出了很好的 意见,有些论点是很中肯的,有价值的,值得发表。清华大学赵争鸣教授则不看好。可以预见高压 变频器将有标准拓扑结构,一种低技术、低价格、高性能、高可靠性的高压变频装置很快将面世, 一种让业界隐忧、让现在一些高压变频器研发工作变得无意义的高压变频装置将异军突起。高压变 频器业界谁主沉浮?欢迎广泛宣传、传播、讨论。也欢迎有投资商、经销商联系、咨询。联系电话: 13509635954。

网友A:
A方案可行,就是电机的端部接线很麻烦的。如果和电机厂配套比较好。功率肯定可以,串联后电流不变。 可是你的这个结构和罗宾康比有个缺陷。 一接线麻繁;二本质上没什么不同都是低压串联;三罗宾康的万一一组击穿,可以旁路,你的考率旁路的方案吗?四成本和罗宾康的比有什么不同?该用多少IGBT就用多少,成本不见的低哪去;5,只是技术门坎对低压变频器的厂商低了(软件上的),但用户接线麻繁了。

网友B:
能不能把你的论文发给我看看,或者告知论文发表刊物和时间,tianlianglu@et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