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imodriver611伺服

楼主(2004-12-06):
各位朋友请问611的控制卡上标住的DRIFT下面有四个旋纽分别是T,  KP,TN.AD.他们分别表示什么意思?怎样调整?请详细说明!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说的是611A吧?这是比较古老的型号了,是维修吗?

楼主:
孛儿,你好.我也不敢肯定是不是611A,因为上面只是标注  simdrive 611,没有标住A,但是可以肯定是比较老式的型号了,  我只是想搞明白我上面所说的几个调整旋纽是什么意思?怎样  调整?

网友B:
to :春天的虫子 你可以上西门子驱动论坛上问一下,这里的人们好像对西门子不是特别感兴趣的,因为这个西门子驱动特别贵。别的我就不说了。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login.asp

网友C(2008-04-13):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6sn1145 6sn1123 6sn1108 和马达

都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