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11UE504#报警

楼主(2004-12-06):
我有一台数控立铣采用802D系统,之前出现501#、607#、608#报警(主要是501#)经过作替换检查(用同型号西门子的伺服电机和驱动模块等分别作替换),确定是驱动控制模块的硬件损坏(订货号:6SN1118-0NH10-0AA2)于是就购买了西门子可替换的驱动控制模块(6SN1118-0NH11-0AA0)可是替换后仅仅正常工作了大约7个小时,第二天开机20分钟后,就出现504#报警。 那位精通西门子系统的高手可指点一下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A(2006-02-28):
请检查电机和编码器,电机信号电缆和动力电缆。几乎可以断定,故障不在驱动,应该在电机方面。

MSN:
soleilok@hotmail.com

网友B(2006-07-21):
检查电机信号电缆,还有机床接地好么?

网友C:
6SN1118-0NH10-0AA2模块 我公司可以进行维修
出现504#报警,可以将1123模块、1145模块替换一下,看是否是控制模块的问题

网友D(2006-08-21):
  请检查电机和编码器,电机信号电缆和动力电缆.不行就换6SN1118

网友E:
大家好!我有西门子伺服驱动器闭环控制单元的需求,型号是6SN1118-0AE11-0AA1 找了几家,货期太长,能帮忙找一找吗?替代也可以呀。
我的QQ553840108         XZZ19@126.COM

网友F:
要换电机了

网友G:
这个我也用过呢,我用611U控制两台电机,怎么有时候出现不同步,请问是参数设置问题、程序问题还是通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H(2007-01-18):
一。控制模块问题
二。检查电机编码器
三。检查接地,屏蔽
四。检查参数设置
五。检查机械配置

网友I(2007-07-11):
504 Measuring circuit error, motor measuring system
Cause The encoder signal level is too low, faulted (incorrect shielding), or the
cable breakage monitoring function has responded.
Remedy – Use the original Siemens pre–assembled encoder cables (better
screening)
– Check for sporadic interruptions (loose contact, e.g. when the drag
cable is being moved)
– For toothed–wheel encoders, check the clearance between the toothed
wheel and sensor
– Check the encoder, encoder cables and connectors between the motor
and control module
– Check the screen connection at the front panel of the control module
(top screw)
– Replace the encoder cables or the control module
– Exchange the encoder or motor
Acknowledgement POWER ON
Stop response parameterizable

网友J(2007-08-11):
编码器坏了.这么小的问题还问

网友K(2008-06-21):
遇见过类似问题,最后竟是伺服电机与其自带的编码器机械连接不良导致检测误差

网友L(2011-01-19):
西门子数控机床使用和维修问题可致电惠州市技高科技,技术支持热线----13556213286

网友M(2011-04-19):
编码器故障,重新连接编码器试试。

网友N:
楼主你好,504#、607#、608#这些都是伺服驱动611U的报警,除了这些报警,机床还有没有其他报警?

出现504#:要检查电机编码器、信号线、屏闭、电机绝缘;

出现607#:要检查电机连接电缆、驱动的电源座power module(缺相)、电机、600VDC实际电压、直流母线连接状况;

出现608#:要检查同上;

如果你兴趣,我可传些资料让你看看;

网友O:
应该是电机的编码器出错吧

网友P(2011-06-07):
611U伺服驱动器出现B504报警的含义是“编码器的电压太低,编码器反馈监控生效”。经检查,开机时伺服驱动器可以显示"RUN",表明伺服驱动系统可以通过自诊断,驱动器的硬件应无故障。经观察发现,故障过程与上例相同,即:每次报警都是在伺服驱动系统“使能”信号加入的瞬间出现,

本文来源于 www.simocontrol.com

网友Q:
这么多人回答了,同意他们的意见!哈哈。其实楼主可以看看SinucomU软件,里面这些报警都有解释的,还是中文。

原因

电机编码器的信号电平太小,出故障(屏蔽不够长)或者断线监控已经响应。
在驱动上的供电电压分隔断路之后,使用带1Vpp编码器的SIMODRIVE 611 U HRS或带1Vpp编码器的SIMODRIVE UE HRS时,可以在断路过程期间取消故障报告,而对控制系统不重要。

措施

- 使用西门子原装的编码器电缆(很高的屏蔽性能)
- 检查临时性的中断(不良触点,如由于拖动电缆引起)
- 检查齿轮编码器齿轮和传感器的间距
- 检查编码器以及电机与控制模块之间的电缆和插头
- 检查控制模块面板的屏蔽层(上部螺栓)
- 更换编码器电缆或控制模块
- 更换编码器或电机
- 如果报告的故障无意义,必须在控制系统中进行应答或者一起断开驱动和控制系统。

应答

上电

停止反应

可参数化

原因

电机编码器的信号电平太小,出故障(屏蔽不够长)或者断线监控已经响应。

措施

- 使用西门子原装的编码器电缆(很高的屏蔽性能)
- 检查临时性的中断(不良触点,如由于拖动电缆引起)
- 检查齿轮编码器齿轮和传感器的间距
- 检查编码器以及电机与驱动模块之间的电缆和插头
- 更换编码器电缆或驱动模块
- 更换编码器或电机
使用同步电机时:
更换整个电机(包括电机测量系统,因为只能在工厂中进行编码器调节)
使用异步电机时:
仅需更换一个编码器
使用线性电机时:
- 检查信号电平。可能由于测量系统开放使卷尺变脏。

- 检查对探针头的调节。
- 检查电机温度电缆的屏蔽层

应答

上电

停止反应

可参数化

欢迎访问:www.perfectnc.com

网友R(2011-12-27):
检查编码器和编码器电缆及屏蔽接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