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设备
关于风力发电的!

楼主(2004-12-06):
风力发电中用的异步发电机是用的双馈电机,调它的转子电流的频率和电压 还是用普通的发电机在主电路中调频率和电压啊? 还有那个什么叶尖速比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2006-02-21):
双馈电机结构类似与普通的绕线式感应电机,参数有较大的不同,只是在工作时通给转子的电流会随着转速改变频率和幅值
普通发电机转子只有一项绕组,通给直流电励磁,只能在定速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