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求助

楼主(2004-12-07):
现有台达MINI型变频器,上电会出现CF3,重复开关机几次又好了,再重复几次又会出现CF3;在好的情况下运行三相输出电压正常;现无从下手,特向诸位高手请教,谢了先!

网友A:
CF3有很多種,要看仔細... 有CF3 C.F3 CF.3 CF3. 是哪一種壓... 如果只是CF3的話就是一上電就跳OV的情況,可能要檢查一下輸入電壓 是不是不穩的狀態...

网友B:
可能是电流传感器坏了,送到维修站去修就结了,满地都是。

网友C(2005-07-28):
显示C.F.3是什么故障

网友D(2010-06-21):
谁知到C.F3怎 么修。。

网友E:
你没有说明书吗?看看跳的是什么意思,我这说明书都是全的,,要帮忙就加我359860595

网友F:
换电流传感器  13719448989  林生 广州众科电子

网友G:
同意楼上的,换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