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有做过开卷机张力控制的吗?

楼主(2004-12-07):
直接张力控制与间接张力控制的区别,分别应该有几个环构成,哪位做过张力控制,直接张力控制方式与间接张力控制时需要哪些控制环组成QQ 178700649 EMAIL:LIUTAOMAIL2002·YAHOO.COM.CN,转矩环外是有电流环的,

网友A:
我们用的是电磁调速电机,用晶闸管模块可以实现他的反张力控制,但是效果欠佳。哪位有好的办法

网友B:
我用6RA70,直接张力控制作过生产线的张力控制,有导开、生产张力控制,卷曲张力控制。 有关张力控制有专门的资料描述,你可以查阅。

楼主:
请问楼上,你有调后的控制原理图吗,你用的直流来作,我也一样,但我不用T400的板子,所以速度及张力环自己搭,能将你的调好的东西和经验发给我吗,谢谢。

网友C(2005-01-18):
用艾默生的TD3300,很方便。

网友D:
直接张力控制与间接张力控制的讲法不明确。 关于开卷张力控制主要有两类:制动器和电机。 制动器分磁粉制动器和气动制动器两种,由专用张力控制器和张力传感器组成闭环系统; 电机分直流电机、矢量变频电机及伺服电机等,为主动式放卷,精度更高,响应快,由PLC运算,张力传感器检测

网友E(2005-02-17):
http://www.qwjd.com

网友F:
我们做过间接张力控制的,采用的是ABB的交\直流控制器,都做过效果很好,不需要张力闭环.

网友G:
用欧陆590的效果也很好,而且价格也不错。

网友C(2005-03-29):
我做过间接张力控制的,使用爱默生TD3300+编码器+制动装置+制动电阻。属于间接张力控制。运行很稳。如果用直接张力控制需要加装张力检测,实现张力闭环。读一下TD3300的说明书,会很有帮助。

网友H:
直接张力控制是指带有张力传感器的张力闭环控制,可达到很高的控制精度。 间接张力控制不带张力环的直接力矩控制,其张力控制是通过数学模型计算出你要的张力相应的力矩来实现控制,是开环控制,控制精度不高。 张力控制要求传动单元具有力矩或电流控制控制功能,交流和直流都可行,若电流控制在有弱磁控制时要进行磁通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