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12-07):
现有一系统,硬件已拟订且难更改,需由我方依据已有硬件考虑控制原理及编程。系统为某设备的裁切纸部分,由主动滚筒A,从动滚筒B,滚筒切刀C,切刀参考点D(即从参考点至纸张切断点的距离已知)组成。A、C各由一变频器控制,拉纸前进。且A、B、C各有一编码器测速,分别为10P/R,314P/R(注意接近圆周率pai),500P/R。且A、B线速度均可视为纸张前进速度。请高手指点控制方案。

网友A:
实现什么功能,有什么要求怎么不讲,精确度要求多高,多大功率

楼主:
裁切纸当然是切纸。比如设定10米,就切10米。精度1mm。请大家讨论如何控制。即如何利用编码器测速,测距来实现定长裁切。

楼主:
刀是滚筒刀,随设备旋转,假设纸张首端为a,末端为b,关键问题在确保b点到达纸张切断点时,滚筒刀的刀口正好也旋转到切断点,然后下刀。

网友B:
我是一数控公司的,是专为解决数控方面的疑难,如真需帮助,请来电:0755-26722786

网友C:
问题很简单,关键是您,“硬件已拟订且难更改”就比较麻烦拉,变频器速度无法进行精确控制,2台变频器完全同步,不是普通变频器能够作到的,能作到的变频器同伺服也就差不多拉。您现在等于要3台变频器同步,我都奇怪,这个项目您是根据什么接的?

网友D:
我已经在广州一切纸机项目成功实现你所需功能.用我们公司的MC206实现了全闭环控制.想了解进一步信息,请电:021-58797659或访问: www.triomotion.com

网友E:
你线速度多少?1毫米的要求,如果线速度不是太快,也能凑和,另外,是切10米吗?切纸的长度大于刀辊的直径,和小于刀辊直径,算法略有区别。如果是切厚纸(比如瓦楞纸),会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