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预购全封闭防尘一体触摸式计算机

楼主(2004-12-07):
现在公司想购买几台全封闭式平板一体机,因为环境是细小的炭颗粒,必须要防尘的。希望大家能够推荐几款机型。 另请问一下现在的一体机最大的CPU 和 内存 硬盘配置;可否定做?

网友A:
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要多大的屏,跑什么操作系统?内存,cpu,硬盘需要多大的,还需要扩展吗?详细情况可发mail到我邮箱tinger9997@etang.com

网友B:
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要多大的屏,跑什么操作系统?内存,cpu,硬盘需要多大的,还需要扩展吗? 我这儿有代理台湾艾讯的产品,你看看下面这一款的技术指标是否合适。 产品型号:got-2570s StrongARM低功耗200MHz CPU,免风扇设计; 低功耗,5W。供电电压:24VDC,峰值电流:0.5A;带过压保护; 塑料外壳超薄设计; 双串口,COM1: RS-232/422/485, COM2: RS-232; 带网口,USB口 支持CF卡储存; 支持瘦客户解决方案; 尺寸:204 x 150 x 48mm 重量:1.0KG 支持WindowsCE.NET; 5.7" QVGA STN LCD; 分辨率:320 x 240; 色彩:4096色 符合以下标准  *EMI: Complies FCC class A  *CE: Complies with EN50081-2 and EN50082-2 standards  *前面板符合NEMA4/IP65标准 另,该产品详细资料及另一款15"产品的资料已发到邮箱,如有问题,请和我联系  TEL: +86-10-62140852--22  E-mail: digi@lance-cn.com  MSN: woe2@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