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功能用PLC怎么实现?

楼主(2004-12-07):
我们需要100-500个实现下述功能的设备: 有四个输出通道,220v交流电源输入,在四个连续的时间能接通四个不同的通道。 简单的说就是1-2秒第一通道接通,2-4秒第二通道接通......而且要求接通时间在用户界面上可调。最好还有温控接口,设定温度也可在同一用户界面上完成。就相当于是定时器和继电器以及键盘和显示设备的结合。我们以前是用时间继电器来完成的,但是可靠性不高,故而想用PLC。不知有没有实现这样简单功能而性价比又比较高的产品。要是有,整套下来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A:
任何一种PLC都可以完成,只要四个继电器输出通道,温度控制需要一个AI和一个AO,上位监控自己开发,2500左右

网友B:
傅勇: 你说的PLC是仪表型PLC,显示和按键都有。 2路温度输入,1路模拟(0-10V)输出,4路继电器输出。 用PLC语言编程(LADDER)。 价格:2000--3000。 EMAIL:kwchenjincun@sina.com

网友B:
看网站: www.embededplc.com.cn

网友C:
有批量就应当使用单片机, 因为这样价格最便宜,性能绝对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