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如何能两个执行器共享传感器输出信号

楼主(2004-12-07):
求助:我有一个压力传感器4-20mA信号输出,我需要用两个执行器进行控制,请教如何能共用这一组信号. luyongzong@163.com

网友A:
请问:执行器是电动调节阀?气动调节阀?电磁阀? 控制是指阀门开度随信号大小而动作的调节作用或是控制阀门的通断?

楼主:
电磁阀,阀门开度随信号大小而动作的调节作用

网友B:
将信号串联在两台PID调节器的输入信号端子上,分别输出控制两台执行器。

网友C:
加一块一路输入,两路输出的信号隔离转换器。才是最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