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永磁伺服同步电机

楼主(2004-12-07):
请教:我们对交流永磁伺服同步电机进行测试时,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通过称重传感器可以看到有力值的出现,请教这是由于实验时电机是卧式放置由于传感器的重力引起的,还是由于电机齿槽力或是其他原因引起的?

网友A:
伺服电机或者处于电动状态,或者处于发电状态。没通电你要是想转动电机轴,则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应该会有力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