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选型!

楼主(2004-12-07):
我现在需要选择一种电源,要求:AC220V和DC24V两路输入,互为备用,AC220V输出。 手边找不到资料,希望大家能帮帮忙,提供电源的型号和基本资料。

网友A:
杨柳青青你好! 你要的直流24V输入是需要蓄电池电压还是直流电源的电压? 1、如果是蓄电池的24V输入,停电后可以继续使用220V电。 220V市电正常情况下经过电源滤波后,输出比较纯净的220V电 压。如市电断开或是停电就有蓄电池逆变成220V电压来使用。 2、如果是直流电源输入,停电就不能在使用。 你的要求是这样吗?要求的电源功率是大多?如果方便可以来电咨询,谢谢! 电话:010-82517788(北京,陈骏)

楼主:
直流输入是蓄电池组配电盘过来的一路电源。 要求的电源功率不等,主要是为PLC提供电源 最好能把产品样本发EMAIL 给我,谢谢!

网友A:
这样很简单的,买一台UPS电源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要求直流输入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