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谁接触过有关注射泵的步进电机系统

楼主(2004-12-07):
不是想做注射泵,是想做一个类似的但是简单的装置,作为喷射药液用,然后破碎成滴丸。 只是用步进电机加一个微型减速器推动普通的注射器,精度不用太高,只是尺寸小一些比较好。控制也简单,最好能用单片机控制,现在的单片机也功能强大了。 哪位工程师接触过相关的东西,请赐教,选哪个牌子的步进电机和减速器。

网友A:
1,要求的步进电机扭矩多大,外型尺寸多大, 2,减速机精度(回转背隙)多少能满足要求,外型尺寸要求多少,结构形式有没有要求,减速比多少?(涉及负载实际工作转速。)负载额定扭矩多大?详细一点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