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求救台达VFD015A43B电源故障

楼主(2004-12-07):
台达VFD015A43B变频器,5V,-10V电源不正常。只有3.9伏及-8.9,拔掉主板,5V,-10V正常。插上主板,随着通电时间的的延长,慢慢由3.9V升至4.3V。更换TL431,及光藕还是无反应。2842驱动频率为24K,取样电阻3欧正常,5V电源正负间电阻值240欧。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带负载能力变弱

网友A:
当然应该是 1 滤波电容的容量不够或者漏电等问题引起! 2 负载本身加重的问题 通常电源空载电压会比额定电压偏高1~2V左右! 你更换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直接更换新件,不可以的话就不要在查开关电源电路,因为其他电压(如 驱动 ,风扇 )正常,说明你的开关电源正常,你 应该去好好查以下负载段的电容和IC!

楼主:
TO:大拇指 我的变频器已修好,原因正如你所分析的--5V滤波电容有问题。开始我也以为容量不够,在原电容上加了一个470uF电容,但是问题没有解决。看了你的建议,换上新电容,5V恢复正常。谢谢你的分析建议,为我解决了这个难题,再次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