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欧姆龙CQM1,西门子S7-300怎么加密

楼主(2004-12-07):
请教欧姆龙CQM1,西门子S7-300怎么加密 急需

网友A:
S7-300可在源程序中或在CPU中来实现加密

网友B:
也许我可以帮到你,联系我

网友C:
omron 的可以在程式开头用 and ar10.01 fun49 00 00 #aaaa 来实现,最后在编程软件中设置加密就可以了

网友D:
to 康康 你能不能说的更详细 我是新手 此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