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滚轴间间隙控制

楼主(2004-12-07):
我司现有一套设备用于各种包材腹膜,由于设备比较老很多东西都是手工控制.其中有一部件是用来碾压控制产品厚度,由于两滚轮多是用手工来调整其平行度很难调整,其间的间隙更是很难控制,所以每次转换规格都是很头疼,想请教是否可以设计一套数控设备来控制?需要哪些机电产设备?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A:
很简单,你把一个固定,另外一个的两端放在固定的轨道内,而其升降或左右移动用电机控制,从而保证两者的距离。控制可以采用人工点动调整位置。

网友B:
控制就不要采用人工点动拉,我有单轴CNC,可以很轻松的发指令,要他走多少就走多少,如果您的机械精度ok。1um也是很轻松的事情。价格还不贵,最大优势可以外接一个手轮,那就是真的手动要他走多少就多少拉。

楼主:
我两个滚轴全都由伺服电机带动,还有两个滚轴之间的间隙最大只有60微米啊!有没有仪表可以测量两轴是否平行的,要精确到微米?

网友C:
可以呀,我有两轴控制,一个伺服控制器控制两个伺服电机,

网友B:
2轴控制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就象您的设备),推荐您使用标准CNC,国产的也就6000多吧,性能稳定,最好您还是一轴固定,一轴运动,因您的压辊估计需要在2端各连接一台伺服,如果2轴都动,可能需要4台伺服,成本会升高,如果是小伺服还可以,(要看您的压力有多大)。如果是大伺服电机,成本会成倍上升。当然,您也可以选用减速机,不过精度低的可能不能用,精度高的一样很贵,关于控制系统,如果您的设备已经有工控机,也可以采用2轴控制卡,如果没有工控机就不必拉,2轴之间60微米检测可以使用位移传感器,检测2轴之间的距离。只是位移传感器一般动程范围比较小,不过估计够您使用。还有就是您的滚筒精度有多高?控制只能保证2滚筒轴换算到滚筒之间的精度,60um应该问题不大,但不能保证整个滚筒之间的间隙都是60um。

网友A:
固定一个,然后在两个轴端之间加位置传感器。只要两个传感器的反馈位置相等或在误差内,那么两轴的平行度就有保证了。

楼主:
有没有电子水平尺,我还要两轴绝对平行!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位移传感器哪里有卖?

网友D:
我是一数控公司,这小事解决方案也很简单。来电0755-26722786

网友E:
直角坐标机器人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法。欢迎来电:075588360033

网友A:
要用的话可不便宜啊,尺子的分辨率怎么也得在1微米以下吧,国产的很难实现了。进口的两套得6000以上吧。再加个控制和驱动,怎么也得小2万了;稍微好点的,得3万多了。

楼主:
这么贵没有便宜一点的么?

网友A:
国产的分辨率只能在1微米左右,没有高的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