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4-12-07):
各位:经常在选择电机的时候总会把自己的应用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电机的销售商,让他们帮忙选择电机,太麻烦自己也没有底,敢向各位请教选择电机的基本知识,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找本机械手册看看扭矩和惯量的计算再说吧

网友B:
首先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选择不同种类的驱动系统,如直流电机(无刷、有刷)、交流电机(三相、单相)(同步、异步)、步进、伺服等等,这个相对容易些。然后呢需要了解传动系统的如下相关参数: [1] 传动系统(包括负载、减速器等)的转动惯量 [2] 转动各部分的粘性摩擦系数 [3] 系统最大运行的加速(与扭矩密切相关)、减速(可能需要计算再生自动电阻)时间 等等。 根据上述参数可计算需要出驱动系统需要的最大扭矩及再生电阻阻值等信息,然后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谢谢各位,能不能推荐一本关于电机的书看看?

网友C:
《电机与电力拖动》

网友D:
请问广西西津水电站和来宾火电厂的发电机的型号很符号表示是怎样的?

网友E:
还是问问比较好,多问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