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密匙不支持SQL怎么办?

楼主(2004-12-07):
我现在用SQT 和SQD数据块向ACCESS数据库添加记录,不加密匙时可以正常添加记录,安装密匙以后,启动IFIX就回会出现"该密匙未启用SQL支持"的提示,并且无法向ACCESS数据库添加记录,怎样能让系统支持SQL,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我用的是正版900点)

网友A:
如果要用sql块,就要申请换加密狗。一般的加密狗没有此项功能。不过要实现以上功能可以用调度作。

楼主:
我已经换加密狗了,如果在调度里做我用VBA编程往ACCESS数据库添加记录,运行没有错误,但始终无法添加成功,而且也无法修改记录,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