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门开度选型指南(编码器)

楼主(2004-12-07):
大家好,以下是我们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在闸门开度测量方面的选型方案,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对产品有所疑问可参照“工控网”-“传感器”-“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或发详细地址到:gemple@sina.com 免费索取资料(电子版或印刷版),希望大家给我留地址的同时最好留下电话,方便联系,谢谢! Ⅰ. 闸门开度测量—卷扬卷筒间接测量法 安装于卷扬卷筒轴心或减速齿轮轴心,通过卷筒钢缆周长,换算闸门开度(间接测量法) 1。首选 德国原装绝对多圈编码器ACURO AC58/1213SSI+GP1312RL 安装传感器-S型 德国原装进口绝对多圈编码器,SSI信号输出 电气分辨率量程 每圈8192分辨刻线,连续4096转—对应卷筒周长 连接开度仪设备GP1312RL(防水信号转换接线盒)GP1312RL/XH(盘装开度仪) SSI信号转换仪表—闸门开度仪GP1312RL: (铝合金防水接线盒式160x100), 一路模拟量4~20mA、一路RS485输出,0~2个位置开关、5位显示、闸门开度弧门换算、面板置位等通用功能。GP1312RL/XH: (面板160x80横式,开孔172x75) 一路模拟量4~20mA、一路RS485输出,2~4个位置开关、5位显示、闸门开度弧门换算、面板置位等通用功能。 2。次选 绝对多圈编码器GPMV系列 显示、信号转换、功能设定一体式 经济型 安装传感器GPMV0814型GPMV1016型 绝对多圈编码器GPMV0814 进口绝对型光电编码器码盘及模块 每圈256分辨刻线(GPMV1016为每圈1024分辨刻线),连续64圈(机械90圈,如超出圈数要求,可用3:1比例齿轮扩大测量圈数)。 电气分辨率量程 每圈256分辨刻线,连续64圈(或每圈1024线,圈数超过64圈,可用比例齿轮。) 输出信号及功能 编码器现场5位显示及直接RS485或 4—20mA信号、14位并行或2个位置开关输出。面板功能设定、置零或远程置零,弧形换算,输出信号形式转换。 后接电气设备及显示仪表 RS485、4~20mA两路信号,可一路进PLC(或计算机),一路连RS485显示仪表或4—20mA显示仪表。(我公司可配显示仪表,该仪表也可提供0~4个开关输出)。 3。精品推选 德国海德汉绝对多圈编码器ROQ425(国内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项目大量选用)本公司国内唯一代理 1998年至今国内水利水电大量成功业绩。 安装传感器S型 德国海德汉绝对多圈编码器ROQ425 25位SSI输出 电气分辨率量程 每圈8192分辨刻线,连续4096转—对应卷筒周长 连接闸门开度仪 GP1312标准表(C表)--国内三峡、万家寨、南水北调东线等重大项目大量使用 输出信号及功能 两路模拟量4~20mA、8个位置开关、16位二进制码输出;4位数码显示、模拟光柱显示,闸门开度弧门换算、面板置位、现场标定修正等通用功能。 4。现场总线 德国ACURO绝对多圈PROFIBUS-DP或其他各类总线输出 安装传感器-DP型 德国原装进口绝对多圈编码器PROFIBUS-DP输出或DevicNet,Can,InterBus,CC-Link现场总线型输出 电气分辨率量程 每圈8192线,连续4096转 输出信号 PROFIBUS-DP,绝对型25位 后接电气设备 现场总线型连接,PROFIBUS-DP接收设备 注:卷扬式安装,可配安装支架、弹性联轴器。 可安装于卷扬卷筒轴心,或最后一节减速齿轮轴心,也可安装于机械丝杠限位开关处。 Ⅱ. 闸门开度测量拉绳位移传感器直接连接闸门或液压油缸行程测量法 拉绳位移机械传感器 GPS512 GWS500 GPH500(重锤收紧型) 外形尺寸外形尺寸以交货说明书为准安装部分传感器宽度要增加 底脚安装板长:440 开孔410x90 底脚安装板长:290 开孔256x40 测量距离 5—15米 1—10米 1—12米(更大行程定制) 每圈行程 512毫米 机械重复精度(全程) ±3毫米 钢丝绳材料 直径1.5或1.2毫米 软性多股不锈钢316L钢丝绳 耐海水浸泡、耐腐蚀型 弹簧材料 不锈钢恒力弹簧 不锈钢蜗卷弹簧 重锤重力收紧 附带丝杠机械限位 可附机械上下限位开关 不可 不可 1。首选 GWS500拉绳位移传感器(10米)+德国ACURO AC58/1213SSI绝对型编码器+ GP1312RL闸门开度仪 最小电气分辨率 0.0625毫米 机械精度3毫米 测量行程10米(运动变化行程) 连接闸门开度仪GP1312RL型 SSI信号转换仪表—闸门开度仪GP1312RL: (铝合金防水接线盒式160x100), 一路模拟量4~20mA、一路RS485输出,0~2个位置开关、5位显示、闸门开度弧门换算、面板置位等通用功能。GP1312RL/XH: (盘装仪表,面板160x80横式,开孔172x75) 一路模拟量4~20mA、一路RS485输出,2~4个位置开关、5位数码显示、闸门开度弧门换算、面板置位等通用功能。 2。次选 GWS500拉绳位移传感器(10米)+GPMV1016绝对型编码器 经济型 分辨率及精度 分辨率0.5毫米 机械精度3毫米 安装传感器GPMV1016 绝对多圈编码器GPMV0814,进口绝对型光电编码器码盘及模块;传感器5位数码显示及RS485或 4—20mA信号或14位并行或2个位置开关输出。面板功能设定、置零或远程置零,弧形换算,等通用功能。信号传输距离1000米。 后接电气设备和显示仪表 RS485、4~20mA两路信号,可一路进PLC(或计算机),一路连RS485显示表或4—20mA显示表。(我公司可提供显示仪表,该仪表可提供0~4个可设位置开关) 3。精品推选 GPS512拉绳位移传感器(1~15米)+德国海德汉ROQ425绝对型编码器+ GP1312(标准C表,闸门开度仪)德国海德汉绝对多圈编码器ROQ425(国内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项目大量选用)本公司国内唯一代理 1998年至今国内水利水电大量成功业绩。 拉绳位移传感器 GPS512--国内二滩、三峡、万家寨、南水北调东线等重大项目大量使用 分辨率精度量程 分辨率0.1毫米,机械精度3毫米,量程15米(更大量程可达50米可定制) 连接闸门开度仪 GP1312标准表(C表)--国内三峡、万家寨、南水北调东线等重大项目大量使用 输出信号及功能 两路模拟量4~20mA、8个可设定位置开关、16位二进制码输出;4位数码显示、模拟光柱显示,闸门开度弧门换算、面板置位、现场标定修正等通用功能。可附带上下机械极限限位开关(无源接点)。 4。现场总线 GWS500拉绳位移传感器(10米)+德国ACURO绝对多圈PROFIBUS-DP或其他各类总线输出 安装传感器-DP型 德国原装进口绝对多圈编码器PROFIBUS-DP输出或DevicNet,Can,InterBus,CC-Link现场总线型输出 分辨率精度量程 分辨率0。1毫米,机械精度3毫米,量程10米(更大量程可定制) 输出信号 PROFIBUS-DP,绝对型25位,或DevicNet,Can,InterBus,CC-Link现场总线型输出。 后接电气设备 现场总线型连接,PROFIBUS-DP接收设备 5。经济型1 GWS500拉绳位移传感器(5米)+绝对多圈传感器GPV 安装传感器 绝对多圈传感器GPV , 进口绝对多圈传感器及模块,4—20mA直接输出。 输出信号 直接4—20mA输出 , 24V两线制 ,量程5米, 测量精度 ±0.2%FS 后接电气设备 4—20mA显示仪表或plc模拟量接收摸板 6。经济型2 GWS500拉绳位移传感器(10米)+绝对编码器(我公司向日本定制)+XSK08专用闸门开度仪 安装传感器 日本进口绝对编码器(专用) 分辨率精度量程 分辨率2毫米,机械精度3毫米,量程10米(更大量程可定制) 连接闸门开度仪 XSK08(面板尺寸160x80横式),开关输出(0~4个),4—20mA或RS485输出。 Ⅲ. 液压油缸双吊点同步纠偏闸门开度仪 1。首选 GWS500拉绳位移传感器(1~10米)(两套)+ 德国ACURO AC58/1213SSI绝对型编码器(两套)+ GP1312/C2(双路同步纠偏闸门开度仪)GP1312/C2(双路同步纠偏闸门开度仪)国内二滩、南水北调、淮河入海水道等重大项目大量选用,1998年至今国内水利水电大量成功业绩。 连接闸门开度仪GP1312/C2 双路SSI信号转换,同步纠偏闸门开度仪 (平门弧门船闸门起重机双吊点通用)两路模拟量4~20mA、9个位置开关、16位二进制码输出;双4位数码显示、双模拟光柱显示,闸门开度弧门换算、面板置位、现场标定修正等通用功能。纠偏功能可开关信号纠偏、16位数字信号纠偏、模拟量差值纠偏三种方法。可附带机械极限限位开关(无源接点) 2。经济型 GWS500拉绳位移传感器(10米)(两套)+绝对编码器(我公司向日本定制)(两套)+XSK08-C2同步纠偏控制仪 (不适用于弧形门) 安装传感器 进口绝对编码器(我公司向日本定制专用) 分辨率精度量程 分辨率2毫米,机械精度3毫米,量程10米(更大量程可定制) 连接闸门开度仪 XSK08-C2 开关输出(3~5个)

网友A(2009-04-14):
给我发点资料,xiheng_sh@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