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mcgs服务器端怎样监视客户端连接

楼主(2004-12-07):
在mcgs网络版中怎样监视有客户端连接,有多少个连接,客户端用户改变了那些变量

网友A:
在mcgs中客户端的个数是有网络版的软件狗定义的,但是不能监视客户端的连接,和客户端更改了那些变量,如果要对客户端做限制,可以使用软件的权限设置,那么只有有权限的人才能利用客户端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