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选电机制动电阻?

楼主(2004-12-07):
我有一电机( DC48V ,3kW),与为其选择制动电阻,我不知应怎样确定电阻的阻值和功率,那位师兄能告知选用制动电阻的原则,不胜感谢!!!!!!1

网友A:
用500瓦200欧的看看。 www.chinaresistor.com

网友B(2007-10-07):
要根据你的制动性能和应用环境来定,如果频繁制动的电阻功率就要大一点,连续制动的更要大.制动平均加速度大一点,电阻的阻值要小一点,最小就是为零,也就是电机直接短接,那也是最快的制动,但对电机的耐热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