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制动电阻?

楼主(2004-12-07):
我有一电机( DC48V ,3kW),与为其选择制动电阻,我不知应怎样确定电阻的阻值和功率,那位师兄能告知选用制动电阻的原则,不胜感谢!!!!!!1

网友A:
再生电阻阻值的计算需要参考如下参数: [1] 电机实际运行的转速 [2] 减速的时间 [3] 负载、减速器、飞轮等传动部件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 [4] 电机轴自身的转动惯量 等等。然后根据传动系统的能量计算公式计算出电机在减速过程中(发电状态下)所产生的能量(实为负载的动能转化而来)。可参考电机方面的书籍。

楼主:
谢谢师兄,不知可有什么计算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