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继续请教:GP270连接三菱FX0N后设置报警显示无效

楼主(2004-12-07):
各位好:我现在设计一个简单的电路,传统的启动,停止电路 x0启动按钮,M0与M10和X0并联.随后串联X1常闭再串联M20常闭为停止按钮,输出到M0过桥中间继电器,M0带动Y0输出. 现在已经能使用触摸屏位开关来代替X0和X1进行启动和停止功能.两个开关位地址分别是M0010和M020.现在我用A TAG做个报警显示,并且在报警编辑中作了登记,但传输时出现下面的错误,不知何故,请教了. 报警信息准备中/摘要 -错误,未找到别名地址 -错误,未找到别名地址 Q准备中2 ---结束准备---

楼主:
我的报警编辑是把M0010和M0020作为位地址.当他们动作时应该有文字在屏幕上显示,可是不成功啊.老是有上面的报警.

网友A:
A-TAG是用来显示文本画面中登记的报警信息的,在报警编辑表里的报警是用于a-TAG,Q-TAG,和报警摘要部件的

楼主:
用a-TAG后还是老样子啊.

楼主:
画面上采用Q TAG,然后在位报警记录设定中添加报警,我现在是用M0带M15,用M15作为位地址,显示成功了.其工作状态为按下启动键显示:电机已经启动,按下停止键后显示字符消失.总算成功了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