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通电显示"LU"故障

楼主(2004-12-08):
求助LG通电显示"LU"故障,型号:SV037iG5-4

网友A:
SV037iG5-4是输入电源电压过低故障,查整流桥和输入电路!

网友B:
发到这边包你修好。021-62141466。

网友C:
是一个小问题,但好象没有人教你,你是做什么的?

网友D:
光有一个报警内容不能确定问题,如果你放心的话拿到我这里修. 联系电话:025-84293018转8006 联系人:华夏明

网友C:
再告诉你一点,是两个电阻的阻值变了。

网友B:
没错,楼上这位朋友说的对。主回路的放电电阻。阻值已经变掉了。更换原阻值就好。

网友E:
什么都发到什么地方去。还上什么工控

楼主:
电阻更换后仍然不行,请各位指教

网友F(2008-08-11):
LG变频器电路采用多路检测原理,和其他变频器检测原理不一样,LU 故障就是电阻坏了的原因。 杭州红太阳变频器维修:13858113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