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omron PLC实现hostlink通讯

楼主(2004-12-08):
各位大侠: 我在做一套恒压供水系统,用一台omron系列PLC和一台omron变频器通讯(试验室的产品,借用一下),控制三台电机,实现恒压供水。现在上位机想用MCGS和PLC用HOSTLINK协议通讯实现实时监控功能。不知贵产品是否提供了相关驱动?在MCGS中对于HOSTLINK协议的实现,不知能否提供编程实例? 谢谢!

网友A:
mcgs可以支持omron的hostlink的协议,如何和调用涉笔发驱动和设备通讯请你查看mcgs的用户培训教程或者是mcgs帮助系统!按照帮助设置就可以通讯!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和mcgs的技术支持联系!

网友B:
MCGS对 OMRON PLC HOSTLINK协议支持的很好,有现成的驱动。

网友C:
帮助中所教的串口连接方式有误 2和3针连接不需交叉直接2对2,3对3即可!

网友D(2009-03-28):
mcgs的教程很笼统也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