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一台电脑与PLC实现通信功能

楼主(2004-12-08):
求助:如何使一台电脑与PLC实现通信功能。 如:把编辑好的梯形图传入至PLC,本人用的是三菱FX2和OMRONC100,望各位大哥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30的)用GPPWIN编辑好后,用编程电缆连接PLC和PC,软件的菜单有传送指令,不清楚的话用帮助

网友B:
com0571-88182713

网友B:
有两种方法,一种通过pc/ppi ,还有一种通过485,第一种通常用plc带有的现成的工具,比较简单;第二种,电脑上开发一个针对com通讯的模块,通过往plc上专用的或者自己指定的缓冲区读写,实现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