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组态软件的疑问?

楼主(2004-12-08):
我以前没有用过组态软件,做计算机监控软件都是用VB做。前几天和朋友讨论我最近的一个工程,他向我推荐组态王和昆仑通态MCGS软件。这两天初略看了一下关于这些组态软件的介绍,觉得这些软件确实不错!我也有很多地方不明白:64点/128点/无限点是什么意思?软件购买是不是只要买加密锁?与外设通讯/交换数据的软件是否就是驱动程序?通讯程序是对常用PLC等是通用的、还是针对不同的PLC都不同?这些是否需要单独购买?

网友A:
可以登陆到www.sunwayland.com.cn的网站上去看力控的选型说明您就清楚了.

网友B:
64点/128点/无限点是什么意思? 以昆仑通态的mcgs来说这些点数就是你工程中使用的变量个数。 软件购买是不是只要买加密锁? 是的。mcgs的开发版是免费的 与外设通讯/交换数据的软件是否就是驱动程序? 可以这么说。 通讯程序是对常用PLC等是通用的、还是针对不同的PLC都不同?这些是否需要单独购买? 不是通用的,各种plc都有不同,但是mcgs里面有绝大多数plc驱动。不必为此担心。这些不需要单独购买。 如还有疑问请致电 010-62979682 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