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组态王项目移植

楼主(2004-12-08):
实验室接了一个工控项目,我可以在实验室用组态王做组态开发, 然后把开发的程序移到对方的机器上吗?该如何实现呢?通过 工程备份或者数据词典导出或者直接copy项目目录可以吗?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求救!

网友A:
当然可以拉。你Copy一下就行了。

网友B:
不能直接复制,要用项目导出!

网友C:
非常easy的,你在组太王中用项目导出然后这个项目文件到对方的机器上,有个条件使对方的机器也装有组太王,里面又opc驱动,你再把项目引导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D(2005-05-04):
直接COPY就可以了,放在别的机器里就可以了,不用什么项目导出。

网友E:
直接开发,测试完成后,将文件复制(复制的最小方式在组态王的帮助文件中能找到)到目标机(PC机),目标机安装相同版本的组态王和驱动程序,在目标机运行组态王即可。

网友F:
zt8888说的很对,很简单

网友G(2006-08-23):
首先复制一份放到硬盘里,打开工程浏览器,点击“搜索”,找到你的工程所在位置就可以了。当然你要有开发包才能完成64点以上的工程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