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pmac安装问题

楼主(2004-12-08):
请教pmac安装问题 1。为什么安装pw32prot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检查不到pmac硬件? 2。添加pmac00的时候,可选择的只有com口通讯,不能选择总线通讯?

网友(2006-04-27):
不知道你是不是按手册pcomm32pro_install.pdf(或者其它非PRO版手册)的步骤安装的。 如果严格按照上面的步骤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