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梯远程监控时,数据采集方式

楼主(2004-12-08):
电梯远程监控时,数据采集除了用单片机,还有什么方式?电梯的控制方式有几种?除了plc,还有什末,现在比较常用的是什末控制方式.

网友A:
请问你是要采集电梯的什么信号(运行状态、故障状态、楼层状态等),控制一般是用FX-2N,你这边有什么问题,请联系!上海科勋自动化李国应,021-55510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