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与PC通讯问题!

楼主(2004-12-08):
各位前辈:用cp5611与s7-300mpi通讯需要用一根mpi电缆,请问这根mpi电缆可以自己制作嘛?如果可以怎么制作??是否与串口与mpi连接所用的mpi电缆相同?

网友A:
是标准的RS485通信电缆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B:
3,4,5,8,对接

楼主:
zzj1382: 你好!你说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可以详细一些吗?还有就是如果自己做是用普通的9针的插头就可以吗??

楼主:
我用西门子的一根profibus电缆把cp5611与mpi连接可以通讯,但不知道直接用普通的9针可不可以。

网友C:
任何3芯屏蔽电缆,两个9针插头,3对3,5对5,8对8就OK了!

网友D:
你很肥啊,cp561很贵啊!

网友E:
直接连profibus网,给方便。2芯屏蔽电缆足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小弟以前没有接触过cp5611,现在基本弄懂了。谢谢大家。

网友F:
请问:3.4.8.5对接,还需要232-485转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