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求助:其它微处理器接入LON网,方式比较

楼主(2004-12-08):
其它微处理器,例89c52串行接入LON网,运用shortstack的速率,运用串行网关的速率,它们的性价比?串行网关一般是用双口RAM吗

网友A:
并不一定。 shortstack方式:采用串行通讯方式,通讯速率低,最大为4800,对于实时性要求高或数据量较大的不宜用,当然可采用IO口扩展并转串方式提高通讯速率。 多端口RAM方式:处理数据速度快,数据吞吐量大,相当于直接访问内存方式,优点很多,但价格较贵。 所以: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网友B:
不同意楼上观点。用ShortStack方式,在20M的时钟下,最大速率为76.8K,即使10M也38.9k的速度。因该是速度较快的一种通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