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adam模块与mcg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4-12-08):
现场描述:1、模拟量和数字量通过adam 4017和adam4051,接入pc或者工控机,上位机组态选择MCGS。 2、站点分为4个站点。相距距离较远,每个站点有交换机可以接入局域网。 3、采集到的数据通过局域网用mcgs提供的opc接口传送到采集服务器。 问题在于:1、该种方法是否可行,需不需要协议转换模块。 2、是否可以直接用adam接入交换机,而不用mcgs之类的组态。 3、若一定要用mcgs的组态,能否只用一套(考虑到成本控制的问题,现在的标很难中呀),mcgs能否通过局域网对各采集点的adam进行组态。 本人e_mail:longl@qianlong.com 希望得到高手的指点,湖南长沙,浙江杭州附近的可面谈,有一定的资费提供。 拜托大家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试过没有,使用DDE连接一个数据文档,使用局欲网采集共想文档,唯一要做的就是一个VB的显示程序,感兴趣可以试试看,应该不会错哈

网友B:
楼上的能不能给个例子啊, 我就是用的DDE,但是在网络上连接不上啊,怎么设置?我在单机上没问题,但是在网络上设置可能不对,连不上? standw999@sohu.com

网友C:
应该可以,但只用一台机子上装组态软件我没有试过,以前用力控和IFIX做过

网友:
可以用ADAM模块接入交换机。同样可以一套MCGS实现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