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模块与mcgs通讯的问题接入opc的问题

楼主(2004-12-08):
现场描述:1、模拟量和数字量通过adam 4017和adam4051,接入pc或者工控机,上位机组态选择MCGS。 2、站点分为4个站点。相距距离较远,每个站点有交换机可以接入局域网。 3、采集到的数据通过局域网用mcgs提供的opc接口传送到采集服务器。 问题在于:1、该种方法是否可行,需不需要协议转换模块。 2、是否可以直接用adam接入交换机,而不用mcgs之类的组态。 3、若一定要用mcgs的组态,能否只用一套(考虑到成本控制的问题,现在的标很难中呀),mcgs能否通过局域网对各采集点的adam进行组态。 本人e_mail:longl@qianlong.com 希望得到高手的指点,湖南长沙,浙江杭州附近的可面谈,有一定的资费提供。 拜托大家了!!!

网友A:
直接用adam 4017和4051接入以太网显然不可以,而且这些模块不能主动采集数据,而且考虑到以太网借口的缘故。你可以按一下方案实现: 每个站点用泓格以太网控制器7188EX做核心控制,可以将程序写在其中,由其对4017和4051通讯,再有7188EX的以太网口接入到交换机。上位可以只用一个mcgs搞定,opc或modbus协议均可。

网友B(2005-03-19):
用网桥.国产透明网桥,ADAM数据哪么少,肯定没问题.深圳价格每台只在500元左右. 大家交流一下. QQ:99664715 e_mail:ldr8079@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