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我做的系统按扭太多,请多多指教!

楼主(2004-12-08):
我现在要做一套模具成型机,有没有有经验的大侠,我是新手! 现在有两大难题: 1.拖动系统要求转距大,转速慢,大约是5~8r/min,而且有一定精度要求,有人告诉我用变频器加涡轮减速机,我不是太懂,请多多指教; 2.还有就是所需要的按钮、开关太多,请问用人机界面怎么样?是不是成本很高,我从来没接触过人机界面,还请大侠们多多帮忙。 如果有专家,望能指点一二,小的定当感激不尽。 我的E-mail:thankyouverymuch119@163.net。 电子邮件太长,请原谅。

网友A(2005-11-16):
1.变频器直接可以作到;
2.采用触摸屏较好,故障少,系统设计修改调试相对简单:
3.EB500性价比较好。
如果你在上海,愿意共同研究
e-mail:chg-2005@sohu.com
tel:13122766625

网友B:
1.转距大用变频器加减速效果不错,减速器用摆线针轮的不错,在网上可以查到。不用变频器用电磁调速电机也可以,可以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