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编程软件设置,急!

楼主(2004-12-09):
请教各位欧姆龙高手: 欧姆龙的编程软件中有没有可以设置用计算机上哪个COM口来传输程序的? 我的本本用的是COM2,但是就是连接不上PLC .但是朋友的电脑用的是COM1就能连接上了.请高手们 不吝赐教! 万分感谢!

网友A:
networ seting 里有個driver 可以改

网友B:
com1在一般的本本上都是串口,而与plc通讯一般采用串口,所以设为com1

网友C:
不管你用什么本本,你在和PLC连接的时候,选择PLC——自动在线——选择串口——你就可以选择你和本本连接的那个口了,就OK了。

楼主:
谢谢几位的指教. 1、我的本本全是USB口,所以我是转接的。 2、请教韩高骞: 和PLC连接时PLC的下拉菜单里仅有“在线 工作”并无 “自动在线——选择串口”请指教。 再次谢谢各位了!

No。18

网友:
plc&hmi說的沒錯,双擊樹形目錄中New plc1(如果PLC名稱沒改的話),在彈出的對話框中network type欄裡有個setting按鈕,點進去就有了.

No。18

网友:
跟按新建按鈕時一樣的窗口

网友D(2005-01-18):
在CX-P新建一个工程,然后双击“新工程”中的“新PLC”弹出一个“改变PLC”对话框击网络类型右边“设置”后选驱动器一项即可看到“端口名称”在那里就可以改变了。

网友D(2005-06-24):
新建程序时,在对话框中选“网络类型”下面的“设置”,再选“驱动器”在“端口名称”中选COM2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E:
大家好,请问:根据功率,电线怎样选型呢??   例如:1.5KW的电机的动力线应该选多粗的线呢??   有没有公式呢???

网友F:
欧姆龙的编程软件是CX-P还是CPT呀,如果是CX-P用COM2肯定不行,只能用COM1或COM3,具体配置可参考楼上所说!!

网友G:
我的笔记本有三个USB口,我在设置中选择了COM4口,通信正常

网友H:
欧姆龙的编程软件中有好象不可以设置使用USB口,(4.0版本)

网友I:
to:你要看你的USB电缆好象是3,你在欧姆龙的软件里把通信口改成三看看

网友I:
to:khf7758 I=P/U 知道电流在选电缆啊 你的电机是多少v的: 1平方就OK

网友J:
你选择型号以后,应该有一个默认的口

网友G:
加一个转换器,我用西门子的和欧姆龙的都用USB口,在设置中用COM4

网友K:
老弟本本上的COM口不是1而是5,你和1连肯定连不上。 首先你要有USB转232,然后装驱动,驱动为自动装,你到我的电脑硬件管理器里查看串口管理点击属性,驱动更新,记住USB要插上。这时会自动搜索,程序更新后会自动显示COM5

网友L(2005-09-29):
那位可以提供一个 cx-programme 4.0 欧姆龙软件的许可证号,小弟不胜感激,我QQ188073414,邮箱: ooppii @vip.sohu.com.